楼主(2016-10-09):
老触摸屏是个山寨版的,有些看不清。备料一个proface的新屏,但新屏和LS K120S PLC通信异常。有个旧的同样的PL旧屏、新屏都可以连上,线和程序检查均无问题,请教大师们不知哪个设置不对?

网友A:
这的拨码开关是下载程序用的 ,下载是必须拨到Stop状态,
  顺便吐槽一下,K系列的PLC最操蛋!
QQ:569456723

楼主:
楼上的师傅:在运行和停止开关的右边有个小方孔用小螺丝刀伸进去才能拨的开关,不是RUN\STOP开关。

网友B:
是这两拨码开关吧!!
  •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 热烈欢迎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网友C:
    三楼的截图很详细的!
    通常的使用时CNET_ON,ROM_OFF!
    若外扩展模块时则CNET_OFF,ROM_OFF!

网友C:
    引用楼主fangzhihua于2016-10-09 10:03发表的 LS K120S PLCS上有两个拨码开关做什么用? :
    老触摸屏是个山寨版的,有些看不清。备料一个proface的新屏,但新屏和LS K120S PLC通信异常。有个旧的同样的PL旧屏、新屏都可以连上,线和程序检查均无问题,请教大师们不知哪个设置不对?

    通信异常,要查波特率、信道等的设置

楼主:
    谢谢大师的指点,已经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