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09):
工控人帮忙看看,用单片机驱动24V继电器,带光耦隔离,其中R3,R4,R5 选取怎样的阻值,才能使三极管稳定工作不发热,继电器能很好的开关?三极管选取什么样的型号呢?

楼主:
这个图有没有问题?

网友A:
继电器线圈额定电流要给出来,其它就都算出来了.
三极管按继电器线圈功率选取;
限流电阻R4按三极管饱和电流选取阻值和功率;
基极限流电阻R5按三极管的放大系数和上拉电阻R3的阻值与
发光二极管正向压降和光电耦合导通内阻计算.

网友B:
这线路不可以使用!建议问度娘!上面有很多例子!

网友C:
这个电路光耦没有信号继电器就可能动作了,三极管换成PNP的才对,型号可以用8550,R5用4.7KΩ,R4用10Ω。

个人认为用光耦和驱动集成块ULN2003来做更简单可靠。

网友D:
试试这个电路

网友A:
楼上朋友:
光耦没有信号时,三极管基极电压是多少?
是不是接近集电极电压!
这种没有下拉电阻的电路,光耦没导通时三极管怎么会导通呢?

再有根据什么让人家用8550三极管?
如果24V继电器线圈电流5A呢?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上朋友:
光耦没有信号时,三极管基极电压是多少?
是不是接近集电极电压!
这种没有下拉电阻的电路,光耦没导通时三极管怎么会导通呢?

三极管控制要用到24V5A的线圈电流中继?

楼主:
24V继电器线圈工作电流40毫安

楼主:
重新画了一个图,大家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E:
三极管型号用错了NPN型的是8050。
  • 下载积分:+1(电气工程师)

网友F:
    试试ULN2003呢

网友G:
图腾柱 不知道行吗?驱动过mos管

网友G:
以前单片机用的驱动继电器图

网友H:
我以前是用驱动IC,好像是UM2803.直接驱动继电器,外围线路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极管型号用错了NPN型的是8050。

是的 谢谢提醒

网友I:
  • 下载积分:+1(电气工程师) 热心助人!

网友I:
    没有光耦隔离。

  • 下载积分:+1(电气工程师) 真诚感谢!

楼主:
    跟我说下原理吧 电阻和三极管是怎么确定参数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跟我说下原理吧 电阻和三极管是怎么确定参数的?

    根据负载(继电器线圈)和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特性来计算~~~~~~~
  • 下载积分:+1(电气工程师)
  •

楼主:
引用 网友J:

    根据负载(继电器线圈)和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特性来计算~~~~~~~
    详细点

网友I:
引用 楼主:
    跟我说下原理吧 电阻和三极管是怎么确定参数的?

    兄弟没有时间说太多的,电子知识就是多看一些模拟和数字电路的书吧。

  • 下载积分:+5(电气工程师)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兄弟没有时间说太多的,电子知识就是多看一些模拟和数字电路的书吧。

    [attachment=154101]

    真心感谢你,兄弟加我QQ呀。

网友K(2017-01-07):
引用 网友I:

    兄弟没有时间说太多的,电子知识就是多看一些模拟和数字电路的书吧。

    [attachment=154101]

    这位仁兄能否提供单片机烧录器软件,谢谢!再就是好一点的单片机型号(板子家单片机型号),万安!!!!!

网友L(2017-02-07):
不用搞这么复杂吧,用11楼的例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