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09):
在控制系统中使用两个相线,通过变压器把380v电源变为L、N的220V电压,比起直接从电源取一根相线一根N线220V电源有什么好处?看到好几个项目都是这么取电源的???

网友A:
变压器,起电气隔离作用——除了可以保护设备,还可以保护人身安全!隔离危险电压。避免一些事故的发生。隔离变压器输出输入电容耦合小,对由于闪电,放电,电网切换,电机启动和其它电网燥声引起的干扰更具有抑制作用,是比较有效的电源噪声抑制器.从这点看隔离变压器更具有保护设备的作用。       所谓保护人身安全,即对操作此设备的人的一个保护。因为隔离变压器的电动势是通过二次感应获得,与一次侧(与大地形成回路)不形成一个回路,因此不会造成触电。       隔离变压器一般是指1:1的变压器。由于次级不和地相连,次级任一根线与地之间没有电位差,减少了各种杂波和干扰,使用安全,常用作维修电源(注意:隔离变压器的功率一定要大于所维修电器的功率),起保护、防雷、滤波作用。       隔离变压器主要的作用是将用电设备和电网隔离开,用于安全性场合或者抗干扰要求的场合等,用电设备和电源没有直接的电联系。       隔离变压器的一次侧和二次侧两个线圈没有直接的电气连接,通过磁场来进行电-磁-电的转换,这样一来,就可以通过一次侧中的三相绕组的三角形接法使一次侧中的奇次谐波在一次侧绕组中形成环流,不会流到二次侧,这样电网中的有害谐波将会减小。  一般的调压器或是自耦变压器就不属于隔离变压器,因为其一二次侧的绕组其实是连在一起的,只是在一个绕组上抽头出来形成两个绕组。
永无止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