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系列16进制如何转换10进制显示在屏上

楼主(2016-10-09):
三菱FX3U做MODBUS通信读取变频器的频率,接受的数据是16位的数据,但是我要显示在触摸屏上市10进制,如何转换

网友A:
好像不用转换,直接显示就可以了

网友B:
触摸屏显示元件一般可以选择数据格式,无需要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