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新手菜鸟求助

楼主(2016-10-09):
如题,求大神请教,下图中的那个东西怎么去掉,碍事
静水深流

网友A:
触摸屏的系统设置里面,去掉勾选就行了。

网友B:
在系统参数设置\一般属性中的快选窗口按键设置属性设置停用后确认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2(yel771)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2(tyw123456)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