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09):
ORG指令原点搜索在设置上搞不明白,现请求各位大师指点一二,谢谢
用定位指令去编写原点搜我懂,就是要写太多了,这几天晚上一直都在研究ORG指令,但还是搞不懂它,伺服就电机电不转,PLC不发送脉冲,附图片

网友A:
把圈圈处的NC改成NO

网友A:
看图。。。。。。。。。。图呀图森破
  • 下载积分:+1(kimuraryuu)

楼主:
    谢谢,大师,我一直都没留意这一项,输入信号的方式。谢谢,因为前两天玩的时候是能动的,后来看了些资料再玩又动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ttachment=153983]
    看图。。。。。。。。。。图呀图森破

    前辈:我用ORG指令回原点,指令是ORG #0000 #1100,但是PLC死脑筋,这条指令不能设定方向,只能往一个方向回原点;我前面的定位脉冲是用PLS2来做的,脉冲+方向,绝对定位
                当我往前定位完成的时候,用ORG能返回原点,但当我PLS2往后定位的时候,再用ORG,他继续往后返回原点,相当于往后定位两次了,这个怎么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辈:我用ORG指令回原点,指令是ORG #0000 #1100,但是PLC死脑筋,这条指令不能设定方向,只能往一个方向回原点;我前面的定位脉冲是用PLS2来做的,脉冲+方向,绝对定位
                当我往前定位完成的时候,用ORG能返回原点,但当我PLS2往后定位的时候,再用ORG,他继续往后返回原点,相当于往后定位两次了,这个怎么破?

    沒這種事吧.方向要不一樣更改查找方向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