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用三菱PLC来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6-10-10):
新人自学plc,电机上挂载一个产品,按下开始按钮时,电机先复位,然后使产品正面先朝下,然后再朝左,然后再朝右,左后结束复位,这个梯形图怎么编啊,谢谢!

网友A:
表达得不凊晰.用双轴可以了

网友B:
看不懂你的意思,什么左右的,你是准备单轴还是双轴

网友C:
你应该去搞机械设计,

网友D:
按下开始按钮时,电机先复位,然后使产品正面先朝下,然后再朝左,然后再朝右,左后结束复位,这个梯形图怎么编啊,谢谢!

网友E:
得用两根轴吧?

网友F(2016-12-26):
画个示意图,然后写一下怎么样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