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谈一谈机器人视觉控制啊

楼主(2016-10-10):
一直用的发那科机器人,都是简单搬运,码垛,插取件。最近有项目需要用到视觉控制。
简单来说就是取放传送带上面的产品。传送带是不停往前走。传送带上面肯定要安装编码器。视觉负责拍照,把图片转换成坐标,X,Y,R。然后的话,发那科标准机。应该要加软件包。
有没有做个相应项目的兄弟啊。聊一聊哈。

网友A:
这叫传送带跟踪,每个品牌的机器人系统内部都带有传送带跟踪功能,并且有专用的命令,编程人员不需要写复杂的算法,当然相机等配件也是机器人厂家都配好的。如果想自己用第三方相机来做的话,这个算法就有点复杂了,而且大多数机器人系统都不对外开放底层算法的

网友B(2016-11-15):
对发那科来说这些都是小菜一碟

网友C:
大神还是有的

网友D:
一般是相机找一个使用坐标,然后找一个抓取位置,会有一个编码器算速度,好像就收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