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小程序

楼主(2016-10-10):
一个行程·开k1常开,放入工件K1一直闭合,电磁阀1吸合,到达A点,传感器1 ON,电磁阀2接通,2秒后,两个电磁阀同时释放,拿出工件,完成。我是新手,请师傅帮忙写出PLC程序,谢谢,用继电器做工件时间有点长,所以要用PLC, 请师傅帮帮忙。谢谢。

网友A:
感觉不用PLC用中间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就可以

网友B:
不用花这么多钱买PLC,普通时间继电器电路就可以

网友C:
K1为X0,放入工件,等一秒,电磁阀Y0动作,到达A点,也就是X1,电磁阀Y1动作,同时2秒两个电磁阀复位
其实这样没有一点安全程序,是不能用的,非常危险。

网友D:
外面有仿三菱PLC的,PLC单板卖10多个点的,可用三菱软件写,200块左右,你这个要求不高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