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0):
       昨天遇见一个怪问题 百思不得其解 现发出来 看论坛的高人们是否能指点迷津

      设备上有一个台达的DOP-B03S210触摸屏(2015年出厂的屏) 今年5月份以前使用正常 5月份以后 设备一直断电没有工作 昨天使用时 打开电源 结果发现触摸屏的画面变了 以前正常工作的设置画面全部没有了 画面变为下图 貌似是触摸屏出厂自带的画面 问客户 客户说啥也没操作过 昨天上电后就成这样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谢谢

重新刷进程序后 反复断电实验 一切又正常了

另外 这个触摸屏是不是可以通过USB slave供电 因为昨天用数据线通过USB slave和电脑连起来后 屏幕就亮了

网友A:
只知道台达B系列的屏,即使在正常通电运行中,都有部分画面丢失的情况。重新写入工程文件,就又正常了。

楼主:
谢谢版主的解答 看来今后要注意台达B系列的屏了

网友B:
我使用了三种B系列屏幕,碰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如果我对该屏下载了工程,别人再去链接了或者过一段时间,我再用同一台笔记本链接的话,就可能得费劲重新安装驱动什么的一阵好折腾。有时候重新安装几遍驱动都不行,首先一链接就被认为是U盘甚至显示对它充电!弄得好窝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