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PLC?怎样拷贝出他的程序

楼主(2016-10-10):
55KW空压机里面的,连续烧了两个主电机了,害人不浅。他的过流保护怎么不起作用???

网友A:
这是空压机专用控制器

楼主:
空压机专用控制器也有程序要,应该可以拷贝出来的吧,哪位大侠有有这控制器的外围图纸没?空压机好老了,找不到说明书了。

网友B:
可以在外围设备上加过流保护或者缺相保护

网友C:
普乐特螺杆空压机控制器

网友D:
这种控制器好像很多山寨的螺杆机上装机量较多。配用较为普遍!!!

楼主:
求控制器资料,有的共享呀,高手在哪里

网友E:
这种控制器记得好像接负减器输入模拟器信号,控制器设置或传感器有问题会导致过流不报警,最好自己加装热继作为保护。
国内大部分空压机小厂都是用这种控制器,见过挺多的。

网友F:
这个PLC是很多国内生产的螺杆式空压机使用的,有一定的市场占有率,但不知道其编程软件用哪种

网友G:
这个控制器不是我们认为的PLC,是专用控制器。
你参下这个。网上资料也好找的。
下载积分:+2(jinghe)

网友H:
是厂家订做的控制器,换个PLC吧。
爱家爱china

网友I:
普乐特的PLC,这种专用的PLC很难破解

这是什么PLC?怎样拷贝出他的程序
http://ymmfa.com

网友J:
这是空压机专用控制器,不是plc,程序是读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