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0):
1.在communication settings utility 中设置的逻辑站号,并且已经通讯上了。
2.在Label Utility( 标签管理实用程序)]中设置了标签label1,但是这步说实在我不太肯定有没有设置对,因为设置的标签怎么和逻辑站点关联上,我不知道怎么弄
3.程序,DotUtlType.ReadDeviceRandom2(label1,。。),报0x10000018,没有注册的软元件
   不知上面有谁弄过三菱的通讯吗,谢谢指点!

网友A:
PLC编程时采用标签编程,逻辑点自动分配,大概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编程时采用标签编程,逻辑点自动分配,大概是这样。

但是为什么说标签不存在呢,明明已经有了标签了的啊。

网友B:
我这前试过,没通讯上,能否共享下你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前试过,没通讯上,能否共享下你的经验。

属性没有设置正确吧,你的是什么环境

网友C:
MX軟體版本?程式語言?硬體?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楼主:
引用 网友C:
MX軟體版本?程式語言?硬體?

是吧,用MX Component,在communication settings utility 中设置的逻辑站号,并能testL连接OK。
在通过程序访问这个站点,站点能访问到,就是标签说不存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吧,用MX Component,在communication settings utility 中设置的逻辑站号,并能testL连接OK。
在通过程序访问这个站点,站点能访问到,就是标签说不存在

我沒用過 DotUtlType,我都用 DLL 。     .NET使用參考的方式,把DLL參考進來;就可以直接使用MX的元件FUNCTION了。

#Region "宣告區"     Dim GW As New ACTLLTLib.ActSIM       'FOR GX WORKS2    模擬用     Dim GX  As New ACTLLTLib.ActLLT  'FOR GX Developer    模擬用
     Dim iRet As Integer  'IRet  Returned value  Output     Dim iData(100) As Integer   'Read device values  Output      Const iSize = 2#End Region

PS:無法排版,自己排一下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沒用過 DotUtlType,我都用 DLL 。     .NET使用參考的方式,把DLL參考進來;就可以直接使用MX的元件FUNCTION了。

#Region "宣告區"     Dim GW As New ACTLLTLib.ActSIM       'FOR GX WORKS2    模擬用     Dim GX  As New ACTLLTLib.ActLLT  'FOR GX Developer    模擬用

嗯嗯,这个我知道。不过还是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