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FX N:N网络程序学习

楼主(2016-10-10):
求三菱FX N:N网络程序学习,看了使用说明书想要实列加强,达到完全理解,求高手发一份程序,谢谢!

网友A:
附件就是程序例,可以参考
自我解救

楼主:
你给我的程序打不开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给我的程序打不开啊
你应该是用了GX works2软件打开的吧,程序是GX Developer软件写的
因此你用GX works2打开时,应该这样。工程--打开其它格式数据--打开其它格式工程
这样找到要打开的工程确定就可 以打开了
2个软件都试过了,都打不开,是不是软件版本问题。
自我解救

楼主:
2个软件我都有,但是都打不开,什么情况,是不是软件版本问题。

网友B:
可以打开

网友C:
以前写的三个plcN:N网络测试的程序,可以看看如果没压缩好也可以QQ1241522406问我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