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设定字母 在PLC保存 如何实现

楼主(2016-10-10):
[ 客户要求在触摸屏设定工艺参数号,是字母和数字组合,比如:ABCD EFGH KJL-9等等,当在触摸屏GS2110-WTBD 可以选择设置字符串设定,在触摸屏也可以显示所输入的工艺编号,但是,当保存后,调用这套参数,工艺号显示不正确,比如输入ABCDF 只显示DF 这是怎么回事情,是不是在输入时,要进行数据处理吗

网友A:
输入框选择字元。一般连续5个字就应该够名字使用了。

网友B:
楼上同解

网友C:
在触摸屏保存。不是在PLC里保存,触摸屏可以保存文字类,要选择数值还是字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