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0):
ace2014 32位的有GB原理图符号,而ace2014 64位没有,怎么回事呢?个位大神

楼主:
这个是64位的?是哪没装好吗?

网友A:
可是提供這些圖檔嗎???

网友B(2016-11-11):
AutoCAD Electrical_ACE2014.发个软件来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64位的?是哪没装好吗?

JIC,日本绘图标准。

可能原因有2种:
1、安装时没有勾选使用GB的标准。
2、建立项目时没有使用GB的模板。

网友D:
引用楼主asan110119于2016-10-10 21:49发表的 ACE 2014 64位 没有GB原理图符号 :
ace2014 32位的有GB原理图符号,而ace2014 64位没有,怎么回事呢?个位大神
安装的时候,是否选择GB标准,如果安装没选择,在选择卸载之后在弹出窗口可重新添加选择所需标准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