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profibus dp接头上面的箭头,怎么连接的,进出和主站的位置有关吗

楼主(2016-10-10):
DP上面的箭头表示进和出两边,与主站在哪里有关吗,
主站可不可以放在DP 连线的两头,就是放在通信线的终端,
放在中间页可以吗
做DP通信线,主站从站摆位置 与DP通信线有什么法则吗

网友A:
基本上,頭尾兩端接箭头进,電阻撥到on
,中間都是一进一出,前站出給後站进,主從站依軟件設定,接線順序位置沒分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