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1):
OMRON论坛冷,这里大神多。 这样这个点是不是就不能用了?只能作为内部辅助继电器使用?OMRON跟三菱区别蛮大呀。

网友A:
三菱Q系列的也是可以的!
QQ:5694567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菱Q系列的也是可以的!

三菱的我还真不知道能这样,那X0应该不能作为外部输入用了吧,只能作为辅助继电器吧

网友B:
可以的。CP的是输入,CJ的自己定的,如果是输出,会自动显示Q0.00  和模块有关系。
  • 下载积分:+1(jinghe) 热心助人!

楼主:
    不理解输入也可以做输出线圈,那SM400开机有置NO了,X0输入点不就有信号了,你外部接了开关信号不是没用?意义何在?

网友A:
    只是当辅助继电器用,其余没有任何意思
引用 楼主:
    不理解输入也可以做输出线圈,那SM400开机有置NO了,X0输入点不就有信号了,你外部接了开关信号不是没用?意义何在?
  • 下载积分:+2(jinghe)
  • QQ:5694567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当辅助继电器用,其余没有任何意思
    楼上高手,写个简单程序给我学习学习,电机正反转吧,用X做输出线圈的例子,我还是转不过弯来,毕竟没见过

网友A:
    是辅助继电器,就像三菱的M一样,不能用作输出来控制别的!
引用 楼主:
    楼上高手,写个简单程序给我学习学习,电机正反转吧,用X做输出线圈的例子,我还是转不过弯来,毕竟没见过
  • 下载积分:+2(jinghe) 热心助人!
  • QQ:569456723

楼主:
    这样说就好理解多了,难怪没见过。  想想谁会这么土豪输入点不用用作辅助继电器? 从而增加PLC的输入点

网友C:
    这样也行?!
    以前只知道,欧姆龙plc没连接到的的输入点,可以作为辅助继电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