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1):
安川MP2310如何同时实现一个电机旋转1000圈 另外一个电机每旋转100圈反向旋转100圈往复5次然后两个电机同时停止

网友A:
主电机不停吗??从电机如何跟得上??用凸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电机不停吗??从电机如何跟得上??用凸轮吧。。。。

一个电机一直转另外一个往复转 同时开始同时停止
MVS[A1]1000 [B1]ML10000 F30000;
这一条指令执行过程中还能改变ML10000中的值吗?

网友B:
绕线机是我目前遇到把伺服定位功能用到极致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绕线机是我目前遇到把伺服定位功能用到极致的设备。

有相关程序吗 可以帮忙写一个绕线排线的动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