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1):
威纶触摸屏系统LW9017-9022是系统日期时间,我想讲日期时间读入到FX3U三菱PLC中,请大侠指点

网友A:
可以用数据传送,也可以自己写宏指令
QQ:569456723

楼主:
谢谢指点,按提示编写程序试试

网友B:
可以用宏指令写,也是很简单的。

网友C:
引用楼主北方之剑于2016-10-11 11:51发表的 如何将威纶触摸屏系统时间读入到三菱FX3U :
威纶触摸屏系统LW9017-9022是系统日期时间,我想讲日期时间读入到FX3U三菱PLC中,请大侠指点

你是想在触摸屏上改plc的时间,还是怎么玩。我也是经常要用到时间来搞by hour来计数。看看白班夜班的每个小时的产量。

网友D:
国产的屏好用.
永无止境 !@#$%^&*

网友E:
有个质料交换设置数据地址和数据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