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1):
我是个新的小电工,求个一个,两个接近开关,两个继电器控制一个电磁阀的电路图,水炉用的水满了停水,没水了放水,抱拳了 ~!

网友A:
我們想:當水爐滿了,這時就要停止,當沒水了就要啟動,由此可知就是一個由二個接近開關聯成的起停電路。怎樣,有問題不?
对啊就是这样的电路,我需要这个电路图

楼主:
有这样的的原理图吗,我想参考参考

网友B:
满水接近开关1的输出接到继电器1的NO触点,缺水接近开关2的输出接到继电器1的另一个NO触点,
将继电器1的NC触点与继电器2的NO触点相连接,电磁阀接到继电器2的NO触点,

网友B:
再将继电器1与继电器2的NO连接起来
能给我个图吗 师兄~

网友C:
买个浮球液位开关控制就可以了,有接线图的。

网友D:
看看这个电路吧,手动控制自己加吧。
真是好人!

楼主:
谁有呢种一条零线一条火线走的呢种图

网友E:
都用夜位开关,没见过接近开关检测水的,可能我才疏学浅了。
可能我们比较落后,哈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买个浮球液位开关控制就可以了,有接线图的。

网友G:
买两线的接近开关省事。相当于启保停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