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1):
请教给位师傅:2、5平方线在220伏和380伏下最大负载各是多少?是用4*5*220v=4400w/4*5*380v=7600w这个算法吗?谢谢了!

网友A:
这个不用这么算,直接告诉你个简单的,≤2.5平方的乘9,4平方乘以8,6平方乘7,10平方乘以6,乘出来的就是电流。不要问我大于10平方,因为我也不会!最多用到10平方
  • 下载积分:+2(jinghe)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sswjml) 真诚感谢!
  • QQ:5694567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用这么算,直接告诉你个简单的,≤2.5平方的乘9,4平方乘以8,6平方乘7,10平方乘以6,乘出来的就是电流。不要问我大于10平方,因为我也不会!最多用到10平方

    ≤2.5*9,用的是铝线吧

网友B:
    2.5平方的电线安全载流量在15A~20A左右,P(有功功率)=根号×UI×功率因数(三相就是根号3,单相就是1,电阻型负荷功率因数1,电感性功率因数0.7~0.85),

网友C:
    这个不是三两名说得清楚的,电工手册上有安全载流量,可以查得到,您在选型时要降级使用,上面是国标的,实际市面上的是不足的,最好在查到的载流量的0.9左右使用,再者穿 管方式,如果金属管穿装,再乘以0.9,PVC乘以0.8,如果是家装安装220V的线路,是BV线,如地插,因为是一零一火一地三根线,还要乘0.6-0.7,还有环境温度,再乘0.8,还有距离,因为是家装,可忽略不计。这样安全载流量=查得载流量*0.8*0.6*0.8,如果是工厂内安装,还要考虑距离与功率因数。

网友D:
引用 楼主:

    ≤2.5*9,用的是铝线吧

    铝线都*9了,那铜线更不得了。我凑热闹的,我一般选10以内的线都是乘以5,门外汉就是谨慎点,请见谅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用这么算,直接告诉你个简单的,≤2.5平方的乘9,4平方乘以8,6平方乘7,10平方乘以6,乘出来的就是电流。不要问我大于10平方,因为我也不会!最多用到10平方

    大师的头像很经典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铝线都*9了,那铜线更不得了。我凑热闹的,我一般选10以内的线都是乘以5,门外汉就是谨慎点,请见谅

    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平方的电线安全载流量在15A~20A左右,P(有功功率)=根号×UI×功率因数(三相就是根号3,单相就是1,电阻型负荷功率因数1,电感性功率因数0.7~0.85),

    谢谢!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三两名说得清楚的,电工手册上有安全载流量,可以查得到,您在选型时要降级使用,上面是国标的,实际市面上的是不足的,最好在查到的载流量的0.9左右使用,再者穿 管方式,如果金属管穿装,再乘以0.9,PVC乘以0.8,如果是家装安装220V的线路,是BV线,如地插,因为是一零一火一地三根线,还要乘0.6-0.7,还有环境温度,再乘0.8,还有距离,因为是家装,可忽略不计。这样安全载流量=查得载流量*0.8*0.6*0.8,如果是工厂内安装,还要考虑距离与功率因数。

    谢谢!是用在工厂里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三两名说得清楚的,电工手册上有安全载流量,可以查得到,您在选型时要降级使用,上面是国标的,实际市面上的是不足的,最好在查到的载流量的0.9左右使用,再者穿 管方式,如果金属管穿装,再乘以0.9,PVC乘以0.8,如果是家装安装220V的线路,是BV线,如地插,因为是一零一火一地三根线,还要乘0.6-0.7,还有环境温度,再乘0.8,还有距离,因为是家装,可忽略不计。这样安全载流量=查得载流量*0.8*0.6*0.8,如果是工厂内安装,还要考虑距离与功率因数。

    *0.8*0.6*0.8====0.4不到了 ,,牛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