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接触器怎么看规格?

楼主(2016-10-11):
左边右边有什么区别?看哪个?

网友A:
两边都是啊。是在不同应用条件下的功率电压电流

网友B:
IEC那边有GB和EN,分别是国际电工和中国还有欧洲认证标准,JIS是日本的。理论上是看右边的!
QQ:569456723

网友C:
AC-1 發熱綫負載可用20A AC-3 馬達負載可用1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