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三菱L系列LD75P1模块报警524,求助大师,谢谢!

楼主(2016-10-12):
跪求三菱L系列LD75P1模块报警524,求助大师,试了N遍就是找不出原因,谢谢!
附上程序,
524代码意思:控制方式设置出错
· 控制方式的设置值超出了范围。
· 在连续定位控制、连续轨迹控制中 连续执行时控制轴数或插补对象轴与前数据不相同。
· 在无配线模式中进行了机械原点复归、高速原点复归、速度·位置以及位置·速度切换控制。
· 在数据 No.600 的控制方式中设置了 NOP 指令。
· 在缓冲存储器地址 1906(禁止使用区)中设置了 0 以外。
FX5-40SSC-S/FX5-80SSC-S/QD77MS/QD75P 欢迎学习交流,目前在学习Q172!

网友A:
是不是模块里面的定位数0---600里面有没有写进数据的定位号,我也遇到过同类事情。
是的
下载积分:+5(吴工2014)

网友A:
把定位模块的数据从新读出来,再写进去,监视一下600个数据里面有没有红色报警的位置。
下载积分:+1(吴工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