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什么PLC?还是DCS系统?

楼主(2016-10-12):
请教这是什么PLC?还是DCS系统?是那个厂家的?如图:

网友A:
这个看不出来的,用在什么设备上的?看看侧面有什么信息吗?估计是机械厂家自己做的控制板

楼主:
侧面也没有,是楼宇热电控制管理系统。

网友B:
没见过,有没有认识的大能
永无止境 !@#$%^&*

网友C:
没见过!问问厂家就知道了!

网友D:
应该是厂家自己开发的控制器。

网友E:
这是智能楼宇专用的控制器

楼主:
明白了,这是西门子的暖通可编程控制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