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2):
变频器没有运行的情况,PLC通信正常,变频器运行起来通信就不正常,PLC通信指示灯闪烁就不正常了,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变频器和PLC通信得是屏蔽线连接的,变频器接地也做了,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变频器是485通信

网友A:
PLC用了隔离变压器没有?
加了隔离变压器。
永无止境 !@#$%^&*

网友B:
在通信线上加 磁环 试试
我试试,

楼主:
用了隔离变压器,

楼主:
刚才我一台一台变频器开起来,有2台变频器干扰PLC比较明显,

网友A:
把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减小,试试。
也调了,没有用,我一台一台开,有一台110KW的变频器干扰比其它的干扰厉害。
永无止境 !@#$%^&*

网友A:
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啊。
英威腾
永无止境 !@#$%^&*

网友C:
你把控制柜的布置图发张照片看看

QQ:1121930977

网友D:
要看你变频器大小,一般小功率的变频器是不需要做太多额外的动作的,如果功率比较大,或者干扰持续发生,可以考虑增加变频器与控制器的距离,或者加金属网罩,甚至分开电箱安装,使用屏蔽线,地线单点接地,走线分开穿金属线管,或者是隔离的金属线槽,增加直流电抗,输入输出滤波,使用EMC滤波功能,信号接线端可以加合适的电容,程序可以增加滤波处理,通讯采用总线方式,一般就这些方法,如果以上均不行,换PLC或者变频器吧。
变频器400KW一台315KW四台110KW3台1.5五台18.5一台
  • 下载积分:+5(mqgmqg) 真是好人!
  •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

网友E:
    变频器输出加高频磁环
    输出端加磁环的

网友A:
    变频器400KW一台315KW四台110KW3台1.5五台18.5一台
    这么多大变频器,通讯线怎么走啊?通讯线上加个电容试试。
    永无止境 !@#$%^&*

网友A:
    问题解决了没有?
    没有解决,还在想办法,把电机地线拿掉,通信好些,但是还是不正常
    永无止境 !@#$%^&*

网友F:
PLC电源处加滤波器
加了,没有效果

网友G:
感觉你们好牛啊,我最大用过的变频器才0.75千万,你们都是干什么用啊?开火车啊!?
QQ:569456723

网友H:
拍张现场机柜照片看看,这么大的变频器现场干扰肯定是比较厉害的。
还有把你通讯拓扑贴出来。
我通信线得是挂在变频器前面单独走的,还是有干扰

网友E:
通讯加隔离中继
距离不超过15米。
爱家爱china

网友I:
我遇到过 台达PLC和小作坊变频器,最后通讯线上并联了N个滤波电容才行,读着读着就卡死了,读不到数也写不进去了,接地还有磁环都用过不管用
通信线上怎么并,并多大的电容。有型号吗

网友J:
看来许多人遇到过变频器干扰问题,大家发表一下高见。

网友K:
这种变频器高频干拢没有决对的办法,要针对性的一种种试!反正是非常头疼的事,最好的办法还是与变频器分开隔离安装,不然以后有活干了,再者会不会出安全事故!要谨慎一些,有条件的话,用仪器测一下运行后变频器对电源污染的成份值 !!有针对性的解决!
我变频器和控制柜得是放开安装的,就是放在一个配电房里面而已

网友H:
引用 网友H:
拍张现场机柜照片看看,这么大的变频器现场干扰肯定是比较厉害的。
还有把你通讯拓扑贴出来。

变频器到电机的距离?电缆型号?
变频器的接地怎么做的?
变频器的单独接地的,变频器和电机距离最远的不超过30米

网友L:
这个问题我现场遇到过,控制电缆用屏蔽线
变频器的单独接地的,变频器和电机距离最远的不超过30米

网友M:
变频器400KW一台315KW四台110KW……太牛了!你们后面有一个变电所啊?试想一下这么大的变频器就像一个柜子,肯定是分开安装,并且接地和屏蔽都应该做得很到位,上位机或PLC肯定是放在单独的柜子里,所以从上述讨论结果分析PLC应该没问题,应该从通信电缆或通讯模块及变频器着手,只是一种思路,没有实地经验,不一定对,仅供参考。
没见过这么大的变频器,能上传图片分享吗?
huiyang

网友N:
上图阿,这么大变频器,用在何处?电厂吗?

网友O:
隔离变压器,变频器电源输入输出端增加交流/直流电抗器,变频器电源输入输出线套上金属波纹管,波纹管接地,PLC电源加前端滤波器,PLC与变频器间的连接线增加大磁环,电柜通风良好,PLC在电柜高位,变频器在电柜低位或隔离,等等
这些的试过,没有用
  •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
  • 学无止境

网友P:
    变频器单独加装金属外罩~~~~~~

网友Q:
    我是强电走安装板前面,弱电在变频旁边打孔从安装板后面走过来,强弱电分开。
  •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大家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Q:
    我是强电走安装板前面,弱电在变频旁边打孔从安装板后面走过来,强弱电分开。

    实际效果怎么样,你最多试过多大功率的变频器,而不产生干扰的。
    我们厂的变频器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触摸屏刷新比较慢,一共9台富士变频器通过RS485与触摸屏通讯,一台220KW、一台160KW,还有5台15KW,主要是220KW的那台干扰。

网友R: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大家了。

    楼主,具体怎么解决的,我们厂的变频器也存在这个问题。
    效果不错,试下来没有什么大问题。明天开一天在看看情况怎么样

网友M:
    什么原因造成的?可否分享一下?日后有类似的问题可借鉴。谢谢
    只是试了一下,明天看看正常开机效果,在分享

网友Q:
引用 网友R:

    实际效果怎么样,你最多试过多大功率的变频器,而不产生干扰的。
    我们厂的变频器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触摸屏刷新比较慢,一共9台富士变频器通过RS485与触摸屏通讯,一台220KW、一台160KW,还有5台15KW,主要是220KW的那台干扰。

    一共三十多台变频器,大的37KW,22KW的22台,没有用通信控制,速度PLC模拟量控制,运行/停止/报警/复位用远程I/O模块控制。优点反应速度快,速度可以多台一起调。就是100多米远的一台电磁流量计信号有点被干扰,套磁环也解决了。

网友S:
    期待楼主分享成功经验

网友T:
    首先考虑电源干扰,其次不选购劣质产品。

网友U(2016-11-17):
不要重复接地,不要两端都接地。

网友V:
这个问题不好解决,只能现场边做边试

网友W:
楼主挂了没,最讨厌楼主这样吊人胃口的人,怕好了别人就是怕好了自己,分享一下会掉块皮还是会掉块肉

网友X:
变频器输出 加一个大磁环,输出线在上面绕几圈

网友Y:
楼主呢?做事要有始有终啊,解决了应该反馈给大家。
不能只顾索取,而无回报。

网友Z:
25楼说的,给发出干扰的变频器单独加金属外罩应该有效。

网友W:
我觉得真的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前我们公司做过一款苹果的设备,有用到变频器,经常偶尔出现干扰撞机的事,加磁环加罩子都试过,都没解决,没试千万不要下结论,觉得可以都是理论上的,不要误导了新手,后来发现是控制板(卡)和开关电源24V没共零伏。

网友W:
大家有时间搜一下“舞步学院”,

网友AA:
有没有具体的规范?。。。

网友AB:
把蔽频线的蔽频层不接地的一端通过导线与接地另一端连接。

网友AC:
用485 转can总线抗干扰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