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EPLAN问题

楼主(2016-10-12):
请教 下各位高手,电脑右下角显示 测试模式-------------------已经解决了,
进入软件好像不是完全破解的。大家帮看看,有没有哪里有教程学习的

网友A:
什么版本的 2.6以前的破解都没问题

网友B:
没有完全破解的

网友C:
win7就会有的,XP不会出现测试模式,但是不影响使用,可以下个软件把“测试模式”那几个字关掉。其实可以用就行,我笔记本一直没关掉那几个字。
引用楼主shuai3982于2016-10-12 10:26发表的 EPLAN问题 :
请教 下各位高手,我装好了电脑右下角显示 测试模式,进入软件好像不是完全破解的。有没有哪里有教程学习的

网友D:
我在WIN10的操作系统上也是这样,WIN7/32位基本正常。
mythic

网友E:
关闭账户控制——重启进入禁止签名模式——导入注册表——安装驱动——复制破解文件到指定文件夹——重启回正常模式
完全不需要进测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