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2):
看了相关资料,但手头没实物测试,想了解下自己的理解是否正确,谢谢各位大侠指点!

软件上智能模块设置已OK,Q64DA模块起始地址编号为0020
传送到缓冲寄存器CH1指定元件为D100
CH2 D101
CH3 D102
CH4 D103
程序处理是:
LD M0
TO U2 K0 K0 K1 此指令中U2改为H2是不是一样
OUT Y21
OUT Y22
OUT Y23
OUT Y24
通过给D100-D103传送给不同的值,对应的CH1-CH4就有电压输出?
是不是没必要使用TO指令,将D100-D103对应到U2/G1-U2/G4中?

网友A:
如果都設定好,只需將[DA模組啟動]

-------[MOV HF K1Y20 K1]

网友B:
一楼正解, [MOV H0F K1Y21]
厚德载物,格物致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