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2):
三菱 BMOV 指令  BMOV D0 D10 K3 如图 为什么D1 D2 D11 D12没有呢?

网友A:
BMOV块传送  BMOV D0 D100 K3
D0--D100
D1--D101
D2--D102

FMOV批传送  FMOV D0 D100 K3
D0--D100
D0--D101
D0--D102

网友B:
D1,D2等于0,D11,D12也为0。
1楼写得很清楚了

网友C:
fmov批量传送       bmov 快传送  是一个数据块 要分别在D0 D1 D2 中赋值才可以

网友D:
说的好。
永无止境 !@#$%^&*

网友E:
怎么没有 是0

网友F:
这里的K3是三个对三个传送,不是一对三传送哦

网友G:
d1 d2里没有传数据当然是0

网友H:
BMOV 是块传送有一一对应关系,FMOV批量传送一个寄存器对应多个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