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2):
我想把cp1h-40dt改成cp1e-cp1e-n60dr,由于我一起用 cp1h的,所以对cp1e了解不多,不知道编程方面改动大吗?
在继电器分本配以及软件方面都是通用的吗,和指令方面?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你把CP1H的程序打开后,更改PLC型号,发现有红色错误的地方,就是指令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查一下手册,改一下指令就行了。

网友B:
楼上真是大神,这个方法好,可能都不用改程序。
永无止境 !@#$%^&*

网友C:
cp1h-40dt改成cp1e比較麻煩,畢竟有些功能不支持

cp1Et改成cp1H比較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