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2):
    现有一针灸针的针尖需要检测针尖的角度,针尖为圆锥形,如果用CCD,只能检测一个截面的角度,有可能另一个截面的角度是不合格的。同志们有没有做过类似的检测,提供点思路。主要是速度要快。。

网友A:
CCD从垂直针尖方向检查呢?可以咨询CCD厂家售后。

网友B:
产品旋转的通过传送带 在传送带上 加个投影检测的  基恩士有现成的

网友B:
投影是 对射形式的   一个发送 一个接受

网友C:
引用楼主huamantang于2016-10-12 14:42发表的 针尖角度检测 :
    现有一针灸针的针尖需要检测针尖的角度,针尖为圆锥形,如果用CCD,只能检测一个截面的角度,有可能另一个截面的角度是不合格的。同志们有没有做过类似的检测,提供点思路。主要是速度要快。。

CCD 不同角度各放1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