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对D10,D11的32位数据中的偶数位进行取反

楼主(2016-10-12):
请问怎么改变D10,D11中的32位数据中的偶数(0,2.。。30)位进行取反,奇数(1,3.。。。31)位的数据保持不变。D10=H0E567,D11=H6789

网友A:
笨办法,DMOV D10 K8M100

网友B:
路过顶一下,求解

网友C:
D10值为 1010 0101
D11值为 0101 0101 将需要保留的位设置0,取反的设置1,左边算0位。
wxorp d10 d11 d12, 这样就可以将需要的位取反,其它保留数据不变。不限定那一位,任意位都可。

网友D:
实践出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