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触摸屏程序从电脑上烤进去烤不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10-12):
屏是GP37W2,我把程序从一台触摸屏上拷下来了,因为没有密码,也没有禁止上载什么的。
在编辑软件里能看到所有程序,但是再把这个程序拷到另一台触摸屏上时,只显示一部分,
也没有其它页面。在传输设置-〉传输方式这里也选择了发送所有画面,其它没有更改。

网友A:
与pLc通信了吗?

楼主:
拷出来的时候有和PLC通讯,拷进去的时候没有

网友B:
有一部分画面受PLC控制的,所以没有PLC有一部分画面看不到是正常的。
下载积分:+1(wei805585966) 热心助人!

楼主:
原英文 是:Tool connector loop back check.
其它地方自检时都报OK,到了这里就报NG。
屏程序不能显示完全,只能显示一半,确认屏显示没有问题,
然后确认和PLC通讯上了。
是不是里面硬件有问题了?还是设置问题?

楼主:
连上之后还是拷不进去。可能有别的原因。因为不报通讯错误了。

网友C:
1.传输线规格型号?是否是原装?
2.操作系统是?人机软件版本是?
3.两台一样的触摸屏所连接的PLC是否是一样?通讯方式是否是一样?

网友C:
是2000系列的屏?能否贴图加以说明?

楼主:
是37w2.图片明天补,手机发送不成功

楼主:
描述:人机画面
描述:显示一半的样子
描述:铭牌
描述:正常传输
描述:自测界面
描述:就是这个自检NG
回楼上:1,通讯线不是原装的,淘宝买的GPW-CB03;
2,操作系统XP,人机软件版本7.27,
3,两台设备一模一样,可以拆下来互用。

网友C:
从触摸屏页面来看是繁体操作系统开发的工程,请检查你的语言设定,另能否上传你的工程文件以便进一步判断?

网友D:
如果是语言造成(简体->繁体),除了改PC系统语系的方法,,,
另一种就只能想办法弄台繁体语系的PC,然后将触摸屏里面所有的按键文字从繁(简)体改成简(繁)体才能解决了。
这是电脑简体/繁体语系造成的问题,跟PLC或是触摸屏本身没啥关系。
小弟曾经深受其害呀Q_Q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回复,今天特来报告一下,因为事情迟迟没有解决,
我重新淘了一个二手屏,把程序拷进去能用了。
但是原来的屏还是不能用。
感谢版主的热心回复,我明天到公司就把工程文件传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