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3):
       报警信息详情都写了。可是就是触摸屏报警动作图标闪烁, 点击报警信息屏幕没有任何反映

楼主:
报警历史表也查看不到报警信息     不知道那里设置有问题  大侠们帮忙指导下吧

网友A:
你监控一下D12,在报警时有数值吗?例如:要想显示“机器速度过高” D12的值应该为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监控一下D12,在报警时有数值吗?例如:要想显示“机器速度过高” D12的值应该为6

那报警信息必须在PLC里控制了?   触摸屏上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报警信息必须在PLC里控制了?   触摸屏上显示?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那这上面的地址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B(2016-11-12):
把你的工程传上来,有同志会帮你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