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3):
前段时间有个朋友请我看看一个江苏张家港生产的液压弯管机,那个弯管机一天工作里有几十次会角度出错,比如设定是60度,出故障时会弯到80几度,那根钢管就报废了,他说这问题已经好几年了,也报废了不少材料。期间也请几个师傅修过,连欧姆龙PLC都买来新的,但是没换,因为程序有密码无法换新PLC。
我查看出故障时的情况,弯度过头时,屏幕上显示的实时角度也过大,说明旋转编码器是没有问题的,重新换了所有的继电器问题依然会出现,无计可施下换新的欧姆龙360编码器,依旧。
再后来怀疑电压不稳,由于暂时没有稳压的设备,在24V的开关电源输出端24V并联一个2200微法的电解电容,到现在2个月了,再没有出现故障。我也不知道是啥原因,24V会影响到角度。碰到类似的情况朋友们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A:
按楼主这样的处理办法应该是这个开关电源输出滤波不良,纹波过大,所以加电容消除,同时并联大容量电容对带负载能力有所提升(估计是你开关电源自身的滤波电容容量衰退)

网友B:
如果真的是好了,只能说明开关电源的供电波动较大,如公司有一台大功率的电机,起动时造成电网电压下降,且范围已超出开关电源的自动调整范围,造成24V直流输出过低!(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好的开关电源是没有这种现象的,输入电压范围自适应很宽)因为开关电源输出本身也自带滤波电容,为什么不起作用呢,这是我怀疑的,要么它干枯了,要么24V侧瞬间有大电流的输出,大家都知道,电容的特性决定了它在瞬时状态下不能造成两端电压的下降,这样相当起到了瞬时稳压的作用,综合上述,我个人觉得是开关电源性能不良或者功率过小!!至于为什么24V电压变化会造成角度出错,这个要看图纸了再做分析,应该跟油泵的高低速转换有关,(刚开始低压快速下压,到多少公斤压力后转入高压慢速度运行,直到所需角度!)由于24V电源不良,造成转换不顺利,高低压转换压力设低一些就会好一此,但生产效率会受影响!!

网友C:
个人认为2楼分析很到位。

楼主:
嗯,反正故障已经消除了,这个问题都几年了,24V的开关电源只是那些中间继电器用,油路电磁阀是110V的,由24V继电器来通断电磁阀的110V。

网友D:
二楼正解,顶起,学习了!

网友E:
是什么架构的,开关电源影响的没有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什么架构的,开关电源影响的没有遇到过

是液压推动齿轮旋转,编码器的脉冲到设定的角度一样时马上停止液压电磁阀,基本是这个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