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3):
实现用威伦easyaccess2.0手机实现远程控制,效果非常不错

网友A(2017-01-06):
你好,我的也跟你的一样,但是人机联网的时候老是提示这个,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啊?

网友B:
看看这个是不是你所需要的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我想咨询一下楼上两位,注册需要费用吗?还是就买个屏就可以搞定??谢谢!!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C:
200块一个注册码

网友A:
也有可能是要刷一下固件,可能得返厂刷吧,我的就是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的也跟你的一样,但是人机联网的时候老是提示这个,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啊?

网友D(2017-02-14):
很好用的功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200块一个注册码
請教一个注册码只能用一個觸摸屏?還是每個都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