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编码器ABZ输出角度程序

楼主(2016-10-13):
求助各位大侠赐教:
动作要求:plc为三菱FX3U,编码器为输出360脉冲
编码器输出ABZ三相,A加数B减数,Z为复位,要求:显示角度360度,正转为0-360,反转360-0,到Z点复位。取机器旋转一周角度。我接线为:X0-A,X1-B,X2-Z.
谢谢!!!

网友A:
你的是绝对值编码器吗?你可以用GBIN指令

网友B:
是我OUT了吗?C251没用了?话说啥牌子编码器分辨率这么低

网友C:
为什么不用AB双相计数Z相复位?自带计数方向的功能

楼主:
C252计数值是-180-180度,想改为0-360度。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D:
用高速计数器C252,负角度加上360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