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伺服问题

楼主(2016-10-13):
s7-200用PTO向导控制伺服需不需要必须回原点。有人告诉我可以不用回原点的。求帮助!!!

网友A:
无论是你用哪种发脉冲指令或者用MAP运动控制库来写,做相对定位和绝对定位时,肯定是需要先回原点的

网友B:
我也用PTO向导做了一个程序,在左右限位中间加装一个接近开关,每次上电找这个位置,找到后就认为是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