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们 关于三菱plc 和台达变频器vfd-b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6-10-13):
大哥们好 请问加速时间地址是怎么计算出来0109的
还有就是加速时间单位在那设置

网友A:
在台达变频器使用说明书里有详细的各参数通讯地址,不是算出来的,是说明书有定义的(台达不同型号的变频器参数通讯地址不一样)
下载积分:+1(sosyou) 谢谢哥 modbus 可以直接 ..

楼主:
大哥好 请问这个参数地址 为什么我没有找到, 我只找到了2000H -2205h 这是在通讯里面找到的,0109这个地址不是通讯介绍里面吗

楼主:
我明白了 原来 用modbus 可以直接修改变频器的参数,不一定是只修改驱动参数,

楼主:
01-09 是指变频器的用户参数
用modbus 直接修改变频器的设置,谢谢了

网友B:
加速时间是默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