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电脑通过路由器监控操作威纶屏

楼主(2016-10-13):
前段时间看到有台威纶屏连着路由器(路由器只有一个lan口连接屏),而工程师在办公室的台式电脑上通过easyaccess输入屏的ip就可以链接并操作威纶屏(台式机没装无线)。那它的原理是什么呢?是电脑连着公司服务器,然后路由器上设置了相同的ip网段和子网掩码吗?路由器里应该设置些什么参数呢?有没有做过的大神教育一下下?

网友A:
連屏的路由器再連公司的無線網,相當于把路由器當無線網卡用。
用的是路由器的桥接功能吗?

网友A:
如果用TP-LINK路由器的話使用“Client模式”會簡單一點,當然用橋接功能也可以,不過兩端的路由器都要設置。
嗯,我用了华硕的,用的中继模式,能成功用上,可是里面的原理,还是不太了解,貌似很深奥。。前辈有什么参考的资料链接吗?

网友B:
这个是威伦局域网通讯操作案例(同一网段、不同IP),其实easyaccess更强大的是支持以太网操控现场人机,并可以通过穿透下载、上传PLC程序(可以在任意一台能上网的电脑上操作,人机不需要预置编程的画面),另外还支持用手机APP移动网络操控人机。(案例见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55319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