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个按钮,两个同时通报警怎么做?求最简单的办法

楼主(2016-10-13):
5个按钮,两个同时通报警怎么做?求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A:
LD M8000
SUM K2X*** D0
LD>= D0 K2
OUT Y0
X***表示plc最大输入端子编号减掉4,
Xxxx是什么意思啊大哥?比如我要x1x2x3x4x5,任意两个接通报警应该怎么写?

网友B:
貌似没有说大于等于2个导通报警,只是说同时2个通报警。大于2个通不处理吗?
大于等于吧

楼主:
大于等于吧

网友C:
2楼正解
每天一点点

网友D:
1楼威武

网友E:
LD M1
SUM K1X0 D0
LD> D0 K1
OUT Y0
如果Y0是1时 M1断开变为0 Y0保持是1还是变为0?
huiyang

网友F:
五个按钮 通为1 断为0 数据大于等于2就输出.

网友G:
一楼的程序已经写的很清楚了

网友H:
每个按钮上升沿加1,下降沿减1,同一寄存器,大于等于2输出,应该可以实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