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姆龙RS232C串口的疑惑

楼主(2016-10-13):
欧姆龙PLC与欧姆龙触摸屏之间的通讯线使用RS232C串口
看说明书上是:2接3, 3接2 , 45短接 ,9接9
按这样接连不上
然后我用2接3 3接2 9接9 用NT-LINK协议高速 可以
问题是9针口有的5是地线 有的9是地线 ,应该怎么看的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5地线是pc

网友A:
PLC与触摸屏地线都是9

楼主:
好的 我知道了谢谢你

网友B:
原来如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LC与触摸屏地线都是9
知道4和5短接是有何作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