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下载后电脑不能安装

楼主(2016-10-13):
各位大侠,小弟我是新手,下载了MCGD组态软件,在电脑上怎么都安装不上,求解,望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A:
1 用管理员权限登录安装。
2 软件和系统版本不能存在兼容性。

网友B(2016-11-28):
我的也不能安装,谁能解决? 管理员权限也不行,那个MSVCRT.dll不能删除,被CSRSS.exe占用

网友C:
百度查下可以解决 权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