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程序乱码问题

楼主(2016-10-14):
公司的设备日本人的,我用Gx wotks2打开程序注释是乱码系统是WIN10,求大神怎么解决。

网友A:
都会这样的

网友B:
操作系统版本的文字库缘故,我原来拷贝台湾人的PLC,全是繁体或乱码

网友C:
把程序发给我,
jiaogeishui@163.com

网友D:
你说的是注释啊,这个正常啊,要不装一个日版的试试。

网友E:
装日文版的软件就行了。打开就不是乱码了。

网友F:
GX works2 在工具菜单下有一个----------选择语言--------(选择自己的语言)
以后论坛搜索。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G:
是这样呀。

网友H:
可以安装Microsoft Applocale v2.0,然后运行Microsoft Applocale v2.0以日文打开 GX works2即可

网友I:
语言不对很正常!!!!!!!!!!!!!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J:
okkk挥一挥

网友K:
装个日版的,我以前一台电脑上装了日文系统跟日版软件,写的程序用中文版打开也这样,回到日文系统软件里打开就还是可以的,你可以搞个日版的打开试试

网友L:
只是语言的问题,程序逻辑结构不会变
一分学习,三分实践。

网友M:
装一个金山快译,里边有个简繁转换按钮,打开程序,点一下这个按钮,字体就全部显示正常了。这个是我打开台湾人电脑的程序所用方法,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