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gx works3 出错

楼主(2016-10-14):
安装时 死机 重启电脑 无法安装
已安装其他语言的产品。请先卸载
但没有安装成功 没有办法卸载
怎么处理

网友A:
我的也是,安装好了,没办法创建文件和打开程序。

楼主:
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吗? 不能因为这个重做系统吧

网友B:
我的也是,楼主解决没有

楼主:
没有 现在正在找资料呢

网友C:
控制面板里找一找,看有没有GX WORKS,有的话先卸载了,重启后再装,不然可能要到注册表里,把GX WORKS的安装信息删了

楼主:
根本就没有安装记录 重做系统了

网友D:
删除安装目录,清理注册表后即可再安装。
使用这个 CCleaner 清理注册表。

楼主:
您要早点出现就好了 谢谢您的提醒 我下次有机会一定要试试
64位 也正常安装码?

网友E:
建议先安装最老版本,8.86再升级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建议先安装最老版本,8.86再升级试试
GX WORKS3並非GX WORKS2,所以安裝GX DEVELOPER對於GX WORKS3支持的PLC並沒有實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