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GX Works2 記憶體空間或桌面堆疊空間不足

楼主(2016-10-14):
請論壇上的各位先進前輩們幫忙
小弟已重新安裝過EnvMEL、GX Works2
依然無法開啟,顯示錯誤視窗
"記憶體空間或桌面堆疊空間不足"

网友A:
你可能最近装了一个什么软件,这个软件和GX Works2冲突,你把这个软件卸载试试。
仅供参考

网友B:
有时把打开的程序多关掉一些。就好了
任务管理器的进程最好少于50个。

网友C:
在兼容哪里勾选下XP

网友D:
软件问题,下载个重新装。

网友E:
以前遇到过相同的问题,最后重新安装了WIN7系统才解决。
振兴民族自动化产业,服务社会,

网友F:
前几天我才遇到过这个问题。重装GX也无效。关掉所有运行程序也不行。最后只有重装系统才解决。

网友G:
你麻烦了,前几天我装work3就出现这问题了,没办法电脑系统重装重装,搞了2天还没整好

网友H:
重装系统路过!
QQ:569456723

楼主:
以上的方法都試過了
只剩系統重裝這步了
感謝各位先進

网友I:
有的是软件没安装好,重装就好,有的是要重装系统,有些win7版本装不了这个软件,特别是那种简化版的wi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