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FX3U双轴同动

楼主(2016-10-14):
三菱PLC FX3U如何写双轴同动直线动作,比如A点到B点X轴脉冲数5000 ,Y轴脉冲数300,如何实现?
下载积分:+1(sqpfanglin)

网友A(2016-12-15):
这个动作就称作直线插补了,最好用带直线插补的FX2N-20GM模块。

网友B:
分别计算出X轴的频率和Y轴的频率就可以实现直线插补了。我是用触摸屏的宏指令计算完成后传送到PLC的R寄存器中,然后在运行时读去R寄存器中的数据即可。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