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4):
最近碰到一段三菱PLc程序,有点琢磨不透,子程序里面未用到的输出,它直接到母线右端。附上图片,请指点。

网友A:
块里有程序,并没有直接从左母线到右母线

网友B:
严格说这不是结构化编程,  称之为标签编程。

这样做没错。
大侠能否说得更详细,还是有点点不解。

楼主:
楼上能否说得更详细一点,还 是有点不解。

网友C:
你在功能块下面的程序找找看左母线有没有类似这种符号的              》——(M0)

网友B:
你截图发一下,上升阀B,下降阀B的数据类型及变量类型。

这样错倒是没有, 就是表示这个功能块输出的变量,没有再赋值能其它变量。你看这个输出变量在其它地方有用吗

网友D:
这个也属于梯形图结构体,他直接到母线说明不用这个输出,这样是不纯在问题的,左边输入如果不用也可以不用编辑条件。

网友E:
这个你没有用到,就必须连接上!否则就会报错。

网友F:
这个是OML的程序吗

楼主:
这是三菱的程序,谢谢大家的答疑。

网友G:
如果你没有填线圈,编译默认没有外接输出,直接导通右侧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