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5):
各位大侠,谁用过禾川伺服的?说说它的性能质量如何?

楼主:
没人用过禾川伺服吗?

网友A:
用了一下子,给我感觉还是比松下的差些,我有用4-20MA模拟量来控制温控器。不过只要伺服一使能温控还没输出,压模块就100%输出了。但是没有换松下的试。不知道有没有干扰。

网友B:
去年用过几台,比松下差点,比信捷稍微好点,感觉就是一款仿松下的产品。

网友C:
不怎么样 不好用

楼主:
啊,不好用啊。不知比台达的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年用过几台,比松下差点,比信捷稍微好点,感觉就是一款仿松下的产品。

大侠,位置走的准不?

网友D:
禾川的伺服跟三协的没区别。一样用的。接线参数都一样。个人感觉还好。也没感觉出跟别家的哪有区别。

网友E(2016-12-16):
禾川伺服功能不够强大

网友F:
跟雷赛差不多,在公司测试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侠,位置走的准不?

我是用在精度不高的凸轮搬运机构上,一年多了,目前还没出现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