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有定位指令吗?可以告诉一下我这个新手吗

楼主(2016-10-15):
三菱Q系列PLC有定位指令吗?可以告诉一下我这个新手吗,请各位大哥动动手指帮帮忙,谢谢!

网友A:
有定位模块,自然有定位指令。请到右上角的 资料下载区 下载手册等。

楼主:
不同的定位模块,指令会有变吗?

网友B:
四轴以内的有定位专用指令 四轴以上的就没有了 你可以用利用定位地址来进行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