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5):
电脑重装系统后,发现一个重要的工程的xob文件不能反编译,其他工程可以。去设备里下载下来的和电脑保存的都出现这种问题,我用的软件是465.16,mtp文件可正常打开,各位帮我看看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网友A:
禁止反编译,并且加密了,找家园的大师帮你破解看看吧

网友B:
引用楼主zg321123于2016-10-15 10:43发表的 eb8000 xob文件反编译时出现软件故障 :
电脑重装系统后,发现一个重要的工程的xob文件不能反编译,其他工程可以。去设备里下载下来的和电脑保存的都出现这种问题,我用的软件是465.16,mtp文件可正常打开,各位帮我看看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mtp文件可正常打开,为什么还要反编译xob文件?
这个文件你能说出最后一个窗口是几号吗?

网友C:
为何我一打开就程序关闭了

楼主:
531,现在问题是只要这个工程的mtp文件我编译了,就无法进行反编译,电脑系统都安装了2次了,还是没找到原因

楼主:
只要进行反编译,eb8000就自动关闭,早期的版本又不会

网友B:
引用 楼主:
531,现在问题是只要这个工程的mtp文件我编译了,就无法进行反编译,电脑系统都安装了2次了,还是没找到原因

531没有错,使用的屏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楼上问题好低级,什么型号我不知道去看啊,我现在用ebpro能反编译,为什么eb8000就不行呢,刚刚还发给威纶通公司了,也一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上问题好低级,什么型号我不知道去看啊,我现在用ebpro能反编译,为什么eb8000就不行呢,刚刚还发给威纶通公司了,也一样的问题

该你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楼主:
型号mt8100i,不是ie